单步进入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0-11-25):
steck overeflow

楼主:
编辑、编译、下载完成后没有错误提示,但是一按单步进入,系统就出了那个提示了

网友A:
看看仿真器的CPLD&MCU是不是有最新版本

网友B:
存储器显示什么呢?

楼主:
全部显示为0

楼主:
看看仿真器的CPLD&MCU是不是有最新版本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最新版本呢?

网友A:
连接仿真器到电脑后,可能通过仿真软件界面的帮助菜单下的ABOUT...查看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C:
按照要求,根据EVB使用说明来设置下不就行了

网友D:
evb设置不对,需要看着EVB使用说明来设置

网友E:
一不小心我还以为是stack over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