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教

楼主:
一,这个适配器怎么安到万用板上啊?

二,31引脚为什么Vcc?

三,这个散热片该怎么安到7805后面?
是这样

还是这样

或者都不是?

楼主(2010-11-25):
我手机像素低,大家将就着看看

网友A:
第1个问题:用小电钻把实验板相邻的3个孔弄通,差不多就装得下了,别嫌不好看。
第2个问题:图也不发完,我只有当一次神了,猜你上面是个51单片机,去看DATASHEET,这个脚是干嘛的就知道了。
第3个问题:前面那个是对的,散热器要与芯片紧密结合,知道了原则你就知道了。正规操作还应该在芯片散热器上涂抹硅脂。

楼主:
3# NE5532 再弱弱的问一句,这个datasheet到哪儿有得查?
datasheet中文名是叫数据手册吗?

网友A:
就是数据手册,到厂家的网站上下。

网友B:
EA接高点电时,单片机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当扩展有外部rom时,读取完内部rom后自动读取内部rom,EA接低电平时,单片机直接读取外部ROM。
7805与散热片孔对孔用螺丝拧上。

楼主:
EA接高点电时,单片机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当扩展有外部rom时,读取完内部rom后自动读取内部rom,EA接低电平时,单片机直接读取外部ROM。
7805与散热片孔对孔用螺丝拧上。 ...
引用 网友B:
谢了。

网友C:
搞一个51的板子,如果功率不大的话7805不用接散热片。如果要装,则用螺丝把散热器和背铁拧紧。虽然是新手,但这些问题不该问,应该自己去找答案

楼主:
8# sxdxy 哦,自己找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