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弱了怎么办

楼主(2010-11-25):
在较远的距离传输信号,比如30米,信号到IO口变弱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就扩大电流呗

网友B:
差分通信

网友C:
等会,你想直接用IO传输30米?

网友D:
直接IO传30米的话可以考虑笙泉的MA807

网友C:
对,利用内部的差分运放和强推拉式IO来传输

网友C:
传数据的时候可以用异或来模拟差分(P0 ^= 0x3)这样IO就同时动作了

楼主:
是在30米处检测到数据,然后传给单片机,单片机与检测点距离大约30米

网友E:
加个三极管不知行不行,随便说说,哈哈

网友F:
我觉得你参考看模电上的放大电路

网友G:
如果不用485等串口加强,还是得要加个缓冲加强驱动,不然,能不能动作还得要看天....:L

1# zwll

网友H:
太强大了,直接IO达到30米的通讯距离,学习下。

网友I:
30米有点太长,I/O口只能读H 或 L,(前置应该将相应放大)可以考虑加一个比较,中心点设置为VDD/2,将信号还原成响应的H 或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