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压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11-25):
图为测220V交流电压,传感器前面的限流电阻为32K,但每次接上220V,限流电阻就冒烟了,但如果我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到电阻上就没事,而且后面的输出也有波形,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指点,我把限流电阻改成50K也有同样的问题。传感器的型号为HNV025A,测量范围Ip:0~+-14mA

网友A:
你算一下功率,电阻不仅要注意阻值,还要满足耗散功率。

楼主:
是功率太小了,接了个3W的电阻就好了,接示波器探头没有冒烟应该是热传导,把电阻上的热散了,所以没冒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