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3个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这里一个RGB信号图纸,我知道后面的是Pi 型LC滤波电路,但不知道前面的R1,R2,R3三个电阻在电路中有什么用,也是滤波吗?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滤波的呢?请高手回答一下,非常感谢。另外,RGB这三个信号是什么性质的信号呢,这对的R,L,C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2010-11-25):
75欧匹配端接电阻。

网友B:
R1,R2,R3为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减少干扰

楼主:
谢谢AD9851的回答,在我印象当中阻抗是传输线固有的特性,为什么能通过并联电阻匹配阻抗呢?

网友A:
to 5L:

传输线固有的是其特征阻抗,亦即为另一端延长至无限长时看进去的阻抗(此时无反射)。若在一有限长传输线的端点并入一个阻值等同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端接电阻,则传输线将“平滑”终结——无反射。这就是传输线的负载端阻抗匹配。

网友C:
视频接收端的阻抗匹配。

网友D:
羡慕搞模拟的......

楼主:
to 5L:

传输线固有的是其特征阻抗,亦即为另一端延长至无限长时看进去的阻抗(此时无反射)。若在一有限长传输线的端点并入一个阻值等同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端接电阻,则传输线将“平滑”终结——无反射。这就是传 ...
引用 网友A:

谢谢HWM的解答。那75ohm的电阻是视频接收端传输线特定的阻值吗?还请问一下你所指的那这个端点应设在哪里呢?前端还是终端啊?谢谢指点。

网友A:
to 10L:

75欧是传输线(包括传输电缆和PCB上的微带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因此匹配电阻按此值匹配。端接匹配通常是指终端匹配。前端(信源)匹配则采用串联匹配电阻的形式。

楼主:
to 10L:

75欧是传输线(包括传输电缆和PCB上的微带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因此匹配电阻按此值匹配。端接匹配通常是指终端匹配。前端(信源)匹配则采用串联匹配电阻的形式。 ...
引用 网友A:

那终端和前端是怎么定义的啊?终端是信号源与接收端之间传输线靠接收端,前端是信号源与接收端之间传输线靠近信号源那端吗?

网友A:
to 12L:

终端就是负载端(或接受端),源端(你所谓的前端)就是信号源端。

楼主:
to 12L:

终端就是负载端(或接受端),源端(你所谓的前端)就是信号源端。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HWM的耐心解答。我的意思是终端与源端是如何界定的?因为在我想象中终端接收和源端信号发出本来就是一线贯通的,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是属于源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又是终端呢?

网友E:
14楼:
HWM在1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既然是信号传输,必有信号源(电源)和负载。电源所在的一端是源端,负载所在的一端是终端。注意:是“端”,是一个点,而不是你在14楼中所说的“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就不是“端”,成了一条线段了。

楼主:
14楼:
HWM在1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既然是信号传输,必有信号源(电源)和负载。电源所在的一端是源端,负载所在的一端是终端。注意:是“端”,是一个点,而不是你在14楼中所说的“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从哪 ...
引用 网友E:

是我没有说清楚了,我是想问一下这个“端点”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中的某一点,我知道靠近信号源的就是源端,靠近接收端的就是终端,从上面图中可以看出,“终端”匹配电阻并不是在最靠近接收设备(显示器)的那端,而是放在了pi滤波电路的前面,我的迷惑的一点就是这个匹配电阻应放在哪里最合适呢?
从HWM在10楼提到的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我就认为:从源端到终端这个传输线中点到源端匹配电阻的话就叫源端匹配,而从中点到终端匹配的电阻就叫终端匹配了。但觉得我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才会有上面的问题。可能是我把这个问题本来就复杂化了,呵。

网友E:
16楼:
你首帖的图中并没有画出传输线,传输线在图的左边之外,当然信号源也在图外。
所以标有VGA_GND处是传输线的终端,换言之,传输线到此为止。所以HWM在11楼说“端接匹配通常是指终端匹配”。

楼主:
17楼:
那所指的传输线是指PCB那段走线吗?而这段在电路图中是不会显示的是吗?

网友E:
18楼:
你这应该是显示器内的电路,传输线是指计算机到显示器那段电缆。

楼主:
这是主板上的电路图。我想那段传输线应指的是北桥到首贴电路的那段PCB走线吧。

网友F:
(加注)

为什么在转输线上的对地电阻就只有阻抗匹配功能呢?

功能1:
阻抗匹配-------相信没人说不是了.
功能2:
防负载开路-----位于输入出端,当没有接信号线时.
功能3:
简单的静电吸收----便宜
功能4:(不好意思,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是模拟信号吧)
调节---R1=69.8ohm;R2=R3=75,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R色的鲜艳度会比G和B高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