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键的硬件消抖电路

楼主(2010-11-25):
我想用按键和电源产生脉冲,如图。使它每按一次按键产生一个上升沿,而实际中存在抖动,请问如何消抖啊?
那个RS触发器消抖的电路,好像不适用于普通按键。

网友A:
加个电容可以吗?

楼主:
一般加多大的电容啊?  这里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加电容后,上升沿还陡峭吗?因为需要的就是上升沿……

网友B:
取决于键的抖动时间,具体看你按键的资料,或者拿示波器实测。沿要看你读键盘的端口是不是施密特输入了,是施密特的话,慢也无所谓,不是的话,看数据手册要求的边沿速度。

楼主:
按键的抖动时间一般是5~10ms吧,
对呀,经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可以获得理想的矩形脉冲。那我加个施密特触发器试试,,

另外这个上升沿是送到计数器的,用施密特触发器没问题吧?

网友C:
《匠人手记》里好象有一篇专门讨论这个

楼主:
《匠人手记》里都是关于用软件实现的消抖吧 ,我想用硬件电路的方式

网友B:
很多单片机输入端本来就是施密特的。

楼主:
对于施密特触发器,如下图中,应该是R1<R2,且R1/R2越大越好,,是吧?

楼主:
奇怪,当我R1、R2分别取51ohm、100ohm时,会起点作用,,但依然有抖动。。
但在100ohm两端并上1K的电阻时(此时变成了90ohm),只有第一次能正常识别上升沿,以后连上升沿都识别不了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D:
“抖动”是一次按键或释放产生多个很窄的脉冲。
硬件消除此现像,可以先RC滤波,然后送施密特触发器。RC的时间常数考虑5ms到100ms。
施密特触发器没有必要用两个门搭成,某些型号的门已经设计成施密特输入,例如74HC14。

楼主:
74HC14是反相的,有同相的施密特触发器芯片吗?

网友D:
74HC14,两个门串接(级联)就是同相的。
另一个办法:首帖图中按键改接地,电阻改接电源正端。

楼主:
第二个方法挺好。如下图。但RC滤波应该比较难调,我用门搭的施密特触发器,然后前面加了RC滤波,按5ms的时间常数,不灵。因为没有7414

网友B:
你是不是没给电容加放电回路呀。7414是最好买的施密特门了,你程序反一转写就可以了。有不反相的施密特门,不过你何必呢。

楼主:
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E(2011-02-04):
我们对成本不敏感,长年10k加10u....

网友F:
软件可以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要硬件呢?

网友G(2011-03-28):
美信有这方面的专用芯片,我用过的,具体型号忘了,有兴趣可以去美信网站看看。

网友H:
并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I:
按键可以这样去抖,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