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量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最近用单片机自带的AD测量一个电压,电压内阻很大,经过运放隔离输入,测量中发现电压一直不稳定,如果把板子上的地与大地连接,或者不让板子接触桌面,电压稳定,用示波器看板上很多脚有个50HZ的干扰信号,求各位大虾给小弟指个查找的方向

网友A:
接地问题。要么可靠接地,要么完全悬浮。这两种情况正是你所说的。

网友B:
接触桌面,跟不接触有什么区别?

你的桌子是防静电的胶皮桌面?

楼主:
谢谢HWM,mmax两位大侠的解答,电路中用到一个DC-DC电源模块,就是5V转+—5V用的,电源模块的输入时经过7805稳压过来的,我把电源模块的输入地和输出地共起来,会不会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接触桌面也会不稳定,桌子不是防静电的,就是普通的办公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