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关于触摸IC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A:
靠近就要有输出是不行的,会发生临近互扰,导致操作错误。

网友B:
当手靠近触摸点2CM左右
二个触摸点的间隔大概是1CM

——这两条似乎有点矛盾。

一般的触摸键,以3~7mm的感应距离为佳。

网友A:
感应距离必须明显低于间距。

网友C:
触摸距离2CM不太实际,一是很容易误触发;二是这要求芯片的灵敏度很高,需要特殊设计和调试。
1~6mm的芯片市场上很多

网友B:
感应距离必须明显低于间距。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也不是“必须”。

有时感应距离较小时,比如3mm,而间距为1mm,也有可能可以用。

触摸的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

网友A:
匠人所说在实际操作中是靠感应区的面积来保证感应距离低于实际间距的,表面上相邻键的间距不大,但手指距相邻键的距离是有明显差别的。

网友A:
我前面所说是指在实际操作的前提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型号吗?
以前只用过ATA2508,对其它的不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