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SB做系统?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A:
先在一台好的电脑上面给U盘装个WINPE系统,然后从U盘启动,进入WINPE系统,里面有装系统 的工具。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下吧!

网友B:
用啥USB?现在网卡一般都可以实现网络启动,直接DOS下网刻
我的小黑X200就是用网刻重装的XP

网友C:
软碟通就可以,可以做winPE到win7,Linux…………
提醒,做win7超慢,我玩儿过,用了两个多小时。XP和PE就快多了。
具体怎么做,去百度搜,教程满天飞

楼主:
2 楼 说的winPE本人知道,我公司的网管就经常使用,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原来WinPE就是Windows预先安装环境(Microsoft Windows Preinstallation Environment,简称Windows PE或WinPE),呵呵!

3 楼 的 小黑X200 是个好好东东!:),呵呵
网刻还是个新概念,在网上搜搜!
原来 网刻就是用tftp协议,通过ghost服务器刻硬盘的,一般的用来刻系统,优点在于操作简单,不用开机箱。适合没用光驱的网吧机器以及公司机器。

4 楼
再看看4 楼的软碟通
UltraISO软碟通是一款光盘映像ISO文件编辑制作工具,它可以图形化地从光盘、硬盘制作和编辑ISO文件。UltraISO可以做到:1.从CD-ROM制作光盘的映像文件。2.将硬盘、光盘、网络磁盘文件制作成ISO文件。3.从ISO文件中提取文件或文件夹。4.编辑各种ISO文件(如Nero Burning ROM、Easy CD Creator、Clone CD 制作的光盘映像文件)。 5.制作可启动ISO文件。+)新ISO文件处理内核,更稳定、高效 +)超强还原功能,可以准确还原被编辑文件,确保ISO文件不被损坏 +)可制作1.2M/1.44M/2.88M软盘仿真启动光盘 +)完整的帮助文件...

学习了,谢谢了!

楼主:
老毛桃winpe,公司有个同事就用它,好像和我们网管用的是一样的.
老毛桃winpe:
1.pe系统可以说是内存系统,不是完整的,预安装环境,就是说是准备安装之前你可以通过这个先暂启用你电脑,但是不是安装系统,但是在这个微系统下还是可以进行装机的,你下载个ghost系统镜像文件,然后下载个ghost绿色硬盘版本,在pe下运行ghost绿色版,加载ghost系统镜像文件,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2.它能引导电脑进入一个微型操作系统叫PE

就用 老毛桃winpe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