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问题

楼主(2010-11-25):
面临一个问题,做锂电保护这块,要求在保护板上加充电检测:充电时红灯一直亮,充满后绿灯亮,拔掉充电器后两个灯都不亮,注意两个灯都是在我的板子上,板子是连接在电芯上,需要用硬件做。我现在想不出怎么办,求助各位大侠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在充电电源输入侧做就是,和电池间用二极管或MOS隔离开,这样电池电压就不会加到指示上,但要注意补偿隔离电路的压降,否则电池充不满。至于哪个指示灯亮,用比较器控制就是。

网友B:
1.充电回路中:(可考虑为正端)
当输入端比电池正端高时:绿灯亮-----------注绿灯还受下面状态控制

2.当电流从输入端流向正端时:红灯亮,并关断绿灯支路. 电流为零或反向时红灯灭并闭合绿灯支路.

不太记得电池的保护电路是怎样的了.
记得是有两个MOS管的,一个负责输入充电,一个负责输出.并且是串在正端上.

如LS所说,如果充电电压并不是太高.(USB 5V充3.7V,充电路要用掉一个压降,就刚好是4.2了,所以如果你的电路再串在回路中.就会出现充不满的现象.当然.如果余量充足,没问题)
所以如果余量不足是地,还是考虑同时使用负端.

楼主:
我现在是三节电芯,用19V,4点几安培充电,在正端串二极管,已经使用很大的了(TO220的),但是很烫!

楼主:
帮帮我呀!

网友A:
电流较大时用MOS管做隔离,内阻小得多。

楼主:
我用MOS的话,D,S脚是接在充电正和电芯正,但是控制脚不好接到什么地方呀,MOS打开的条件不是Vgs和Vds都大于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