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设计并联了几十个电容

楼主(2010-11-25):
为什么有些设计中一个同名网络(电源)端并联了几十个电容,而不用几个容值相对较大电容来代替呢?希望各位专家来指教。

网友A:
有的芯片有多个Vdd电源引脚,每个引脚都需要用电容去藕,这种情况就不能用几个容值相对较大电容来代替

网友B:
指退耦电容吧。因为必须将其分布在各个IC的电源引脚边上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网友C:
降低电感效益,开关电源中常遇到。这个有专门的论述。小电容才是退耦

网友D:
1.你看到你的并了很多电容,你仔细看电容的值,有一样的, 放在一起是好看点。
2. 其实这些电容一些都是I2C各个电源引脚的去耦电容等,在Layout时要放在I2C电源引脚旁边。

网友E:
2楼分析的很对,这要从电容的作用来分析,很多引脚都要去耦

网友F:
那只是原理图的画法,要是布线的时候也堆在一起并联就杯具喽……

网友G:
各个电容都有其相应的作用,肯定不能简单的相加

楼主:
那只不只是原理图的画法,事实布线也是如此

楼主:
芯片同名网络的Vdd电源引脚,用几十个相同的电容去藕,这种情况有什么原理呢?

网友H(2010-12-31):
1.去耦作用降低噪声;
2.维持电路工作的稳定性,当换成几个大容量的电容时,可靠性降低,而且大电容的漏电流也是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