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率错误的原因?

楼主:
如附图所示:
在光耦输入侧加100Hz的方波信号,在光藕的输出侧测量。在刚加电工作时是正常的,大约每30s后,频率就会突跳到135Hz,大约800ms后,又恢复到100Hz。此故障现象重复出现。
更换新的光耦后,故障现象消失,因此,我们断定是光耦引起频率的突跳。可是把光耦送到相关部门做失效分析,失效分析报告的结论却是光耦正常!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频率的跳变?
谢谢!

网友A(2010-11-27):
用什么仪器测量?
为什么不同时在光耦输入侧测量?

楼主:
maychang 老师:谢谢指点!

实际的测试过程是这样的:
用数字万用表(带频率测量功能的)在光耦输入侧测量频率为100Hz,输出是通过LCD显示的。在输入侧频率稳定在100Hz的情况下,输出显示有故障:刚加电工作时显示正常,为100Hz,可是大约每30s后,频率就会突跳到135Hz,大约800ms后,又恢复到100Hz。此故障现象重复出现。
更换新的光耦后,故障现象消失,因此,我们断定是光耦引起频率的突跳。可是把光耦送到相关权威部门做失效分析,失效分析报告的结论却是光耦正常!

我们相信自己的检测分析是正确的,就是由于光耦的问题引起了故障现象的出现。可分析报告是权威部门出的,我们又不能说别人的分析报告有问题。

两个结论是矛盾的!
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B:
光藕输出加施密特整形!同时,你确定你确实测量正确。

网友A:
数字表只能用于比较粗略的测量。
有可能该片光耦传输比略低,输出信号略小于其它光耦,恰在数字表输入阈值。这样输入信号幅度略有不稳定就会造成测量错误。
要判断该光耦工作是否正常,应该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波形(双踪示波器,输入输出同时看),并与其它正常工作的光耦进行比较。
30s才出现一次,盯着示波器看会很累。

网友C:
1. "用数字万用表(带频率测量功能的)在光耦输入侧测量"。这种情况下不要相信什么频率计,老老实实找个示波器看看实际的波形情况。

2. 仔细看看光耦右测,好好想想你少测量了哪些输入信号。

网友D:
数字DMV测量灵敏度可能太高。
经过整形、滤波有保证些。
用示波器观测得出正确的结论保证些。

网友E:
可能是发热造成,Rin 取值调整一下

网友E:
这种接法不太好
要求你的100HZ  高电平驱动电流要比较大,IC 一般低电平驱动能力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请问,哪位了解光耦的制造工艺,或者有光耦制造工艺的资料,请帮助帮助?我现在想从光耦的制造工艺入手分析,看看是不是存在光耦导致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网友F:
首先:输入会不会30S左右跳变一次?
其次:输出幅度时否足够?
再者:表笔是否有干扰?
然后:参考下上面的意见吧.

下人不认为光耦坏会影响频率.(像LZ的环境)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