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配置问题

楼主(2010-11-25):
各位,有一个问题查了好久资料,没搞清楚。
STM32 USB DEVICE模式,STM32F103C8T6
在ST提供的固件库中有一个配置文J件usb_conf.h中:
#define EP_NUM     (5)
这个端点是否包含了端点0?端点0算几个端点?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这个地址是如何算出来的?
我需要用到5个端点(端点0算1个的话)
端点描述符如下:
0x07, 0x05, 0x01, 0x02, 0x40, 0x00, 0x00,
0x07, 0x05, 0x82, 0x02, 0x40, 0x00, 0x00,
0x07, 0x05, 0x83, 0x02, 0x40, 0x00, 0x00,
0x07, 0x05, 0x84, 0x02, 0x40, 0x00, 0x00

请问我该如何配置以上参数?特别是各端点的ADDR。
端点3端点4均传输的数据不对。好像是FIFO地址分配有问题,在修改ENDPX_(T)RXADDR的时候确实出现过成功,但是有的端点可以,有的端点不可以。
这个ADDR是根据什么原则分配的?

网友A:
把那个USB 256个字的缓冲区理解透就明白了, 端点的大小,发送接收地址就存在缓冲区的头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