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秒积?

楼主(2010-11-25):
一220VAC输入电源,调试时电压器升到某个最低电压时电源便开始稳压输出,此时原边电压逐渐升高一直到220VAC期间,原边的V1*T1 应该是一个常数吧?
对于副边,整流二极管前面的V2*T2也是常数吧?只不过原边是随着V1的增大,T1减小;副边也是如此,V2逐渐增大,T2减小。(在死负载条件下,全桥拓扑)

楼主:
大家指点一下

1# cxzlxl

网友A:
不一定,看是什么拓朴

楼主:
大蚂蚁,我用的是移相全桥拓扑,以上的理论成立么?

网友A:
后级滤波电感只要是CCM,主变的伏秒积就恒定,在DCM下则由负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