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器怎么没有工作点呢?

楼主(2010-11-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就像你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电路确实好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得益于TL084的内部结构吧。

能工作

但没有静态工作点,共模噪声会对采集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B:
TL084的输入级是P沟道JFET,输入电阻很大,偏置电流非常小。不知道那个电容是什么型号,可能那个电容极板之间的漏电流已经足够提供偏置电流了。

网友B: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给出确定的工作点比较好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去掉512上拉电阻,改在第一个电容后面加5V上拉的话,

后级会有明显的工频干扰,幅度很大,基本上,这个电路就不能用了。

感觉这个电容起到了很好的隔离工频干扰的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运放5脚无偏置电流回路,这个电路不能确保正常工作,

你说的能工作,前题是5脚到地的绝缘电阻不是极大,比如脏污,潮湿,电容C5漏电大。

正确设计必须提供偏置电流回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这个电路,电容的另一端直流电位是1V左右,C5贴片独石,1uF

是否意味着C5漏电流大呢?

网友D:
:) 这样使用确实不好

网友E:
电路能工作 只能说明 C5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