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0-11-26):
恒流源的功率咋算啊,电流固定了

例如,电容降压电路做的做的LED恒流源驱动电路

如图,右边接上串联led,那个串联电容0.33uF,电流大概在20mA左右吧,这样一来,不管右边串联多少个(不超过80个),输出端的电流,基本在20mA,输入也基本在20mA,这功率咋算呢,能说串联10个LED和串联50个LED的功率消耗是一样的吗,我要算整体功率,就是最左边那的输入功率

楼主:
:o,每一个人发表意见??

网友A:
最左边输入是交流。既然是交流,那就有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你要计算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平时的照明灯,上面标的是视在功率吧?,比如日光灯40w,这个是视在功率吧?

我这是led灯,这功率怎么算?左边接的是市电,右边可以串好多个白光led,电流给定在20mA,

网友B:
电容降压方式点LED灯是馊主意.
设计原意是想省电,LED灯才几十个mA,但不要忘了这是从220v电网里流出的,几十个mA乘上220v,这个耗电就大了.

楼主:
:hug:,真是详细,,感激涕零

网友C:
:hug:,真是详细 !!~!!

网友A:
4楼:
日光灯说的是有功功率,电动机铭牌上也是标有功功率,家里面的电度表测量的也是有功功率(当然还要乘时间)。

网友A:
老tyw兄:
电容限流点亮LED,耗电量非常少,这里耗电量指的是有功功率。
该电路电流主要是容性,无功成份很大。所以视在功率比较大(约3.3VA),但有功功率仍为LED消耗功率,仅约0.5W。
该电路输入电流波形非正弦,所以很难从输入电流计算有功功率。非正弦可以这样理解:整流桥输入端交流瞬时值不到30V时不会导通,没有电流,所以电流波形是切掉“底部”的正弦波形。
此电路中10uF电解电容不可少。该电容用于抑制开关接通瞬间的大电流对LED影响。该电流瞬间可达数A甚至数十A(但时间很短),若无10uF电解电容LED必烧毁。有此电解电容后,上电瞬间的大电流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并不会快速上升,LED中也就不会瞬间流过大电流,从而保护了LED。
不过,电解电容会干涸,电解电容耐压高的也比较贵。
可以用一个电阻与0.22uF电容串联而省去该电解电容。电阻可以用1/4W,470欧。要保险,可以用两个甚至三个470欧电阻串联。
用电阻限制电流的缺点是工作时电阻上有功耗,但不大,对15mA电流来说约0.1W。用电阻的好处是价格低。

楼主:
好好学习了,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