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方法,方便设置485终端电阻

楼主(2010-11-26):
485总线通讯,100左右个节点
最端的两个节点要设置120的终端电阻。

求好方法,如何能在现场快速设置终端电阻。
已知的方法     操作手法                                缺点
1.跳冒法        打开机壳安装跳冒                     要打开机壳,好麻烦。
2.拨码开关法  可以把拨码开关安装到机壳表面     要在机壳上开一个方形孔,可能还要想办法引到机壳表面

不知各位前辈,还有其他便于操作,有便于安装的好方法吗?

网友A:
主要看你的接线方式,比如用RJ45座的话,可以特制终端投,将电阻压在插头中即可。如果是接线端子,用大一点尺寸的插件电阻在管脚上按端子间距整形并压上适当孔径的压接焊片,先上电阻后上电缆,然后旋紧端子。工艺问题需要仔细动脑筋,这是见功夫和经验的地方。

网友B:
100个节点的485。。。。
为你的稳定性担心一下。。。可能是瞎担心。

额外做一个匹配产品,内部就一个电阻,外漏两个接线座。系统配线的时候装在两头。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
请问chunyang,哪有能压电阻的RJ45座?没见过啊,价格贵不?
请问mmax,那样的匹配产品有现成的吗?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产品。
我的意思是你做一个配件,跟产品一块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