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ULN2003达林顿管内部电路中有三个电阻,一级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2.7K,Rbe1=7.2k,Rbe2=3k,请问此达林顿管的导通电压应该是多少,1.7V吗~~怎么算的?

网友A:
相关数据手册已有说明。ULN2003,Vin(on) 在不同 Vce 和 Ic 下的值不同(2.4、2.7和3.0V等)。可借助于此作为参考。至于计算,由于器件内部具体参数不清楚且离散性较大,所以不可能且无意义。

一般设计时,只要保证有适当“冗余空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