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管的导通电压计算

楼主(2010-11-26):
ULN2003达林顿管内部电路中有三个电阻,一级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2.7K,Rbe1=7.2k,Rbe2=3k,请问此达林顿管的导通电压应该是多少,1.7V吗~~怎么算的?

网友A:
导通电压是两个晶体管的发射结压降之和即1.4V,但因为Rb的存在(2003是2.7K)为了保证后级晶体管饱和,需要足够的Ib,再加上Rb的压降即可。实际使用中要留取余量,通常Ib取0.5mA以上,跟Ic的大小有关,手册中给出的数值是Vce=2V时,Ic=250mA,Von=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