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我用的是lpc2214,看了周立功出的中文文档上面写着当p1,p2,p3口用做输入的时候,可通过内置上拉电阻将电平拉高,我认为这就是说这三个口应该是有内置上拉电阻的,p0口是没有这句话的,我认为是没有的上拉电阻的,那么现在就是p0口我用的都是第二功能,就是说p0口没有当做一般的GPIO口用,那么是不是用接上啦电阻呢?
   还有就是我手头有个电路图上外接ram的时候,P2口用作数据线的时候,外接了上拉电阻,那么这个上拉是不是必须接呢?

网友A:
我用过lpc1752。基本好像是这样,如果不是GPIO功能,好像外界上拉是不用管的。当设置为GPIO功能时,
分漏极开路方式和普通方式。前者不受输入、输出配置的限制,即不管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都既可输出又可输入(要外接上拉电阻)。后则就要切换(无需外接上拉)。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紧急求救啊!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