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扩串口与ARM自带的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26):
如题:FPGA外扩串口与ARM自带的串口有什么区别?
在下做的项目是ARM挂了一片FPGA,由于ARM串口资源不够,需要在FPGA上扩一路串口,但是不明白这两个串口有什么区别,优缺点是什么,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从性能上给电建议

网友B:
没什么区别,arm里面也不过是集成了一个串口控制器,跟FPGA做的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我们都用FPGA扩的,扩了64路串口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

网友C:
使用上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D:
没什么区别,arm里面也不过是集成了一个串口控制器,跟FPGA做的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我们都用FPGA扩的,扩了64路串口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