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视频显示

楼主(2010-11-26):
请教各位电工兄弟,有没有什么方案(外加芯片 等等),STM32可以显示视频,并且能在上面叠加OSD?

楼主:
怎么沉下去了:L

网友A:
请教各位电工兄弟,有没有什么方案(外加芯片 等等),STM32可以显示视频,并且能在上面叠加OS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不大清晰。
STM32是MCU,作为主控芯片,可以接显示器,比如彩色液晶,来显示视频,叠加OSD通过一些软件方案(比如uCGUI)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提一些具体的问题

楼主:
3# IJK 我这边准备接7“彩色数字屏,怎么把CCTV的视频播放到屏上(连续的视频图像)?刷新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A:
3# IJK 我这边准备接7“彩色数字屏,怎么把CCTV的视频播放到屏上(连续的视频图像)?刷新的频率有多高
引用 楼主:

建议去下载、看看ST的1篇AN:AN3241,QVGA TFT-LCD direct drive using the STM32F10xx FSMC peripheral

楼主:
6# IJK 谢谢你的建意,我刚看了这个文档。请教一下,

这个怎么显示视频?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很好做,STM32 可以视频解码吗?

网友D:
STM32 可以视频解码,相信它还没有这么个能力, 这是个控制器, 估计应付不了那么庞大的数据处理.

网友E:
楼主如果要问整体解决方案似乎不好回答,要先自己折腾一下,再问些具体的问题

楼主:
同意楼上的观点。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