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如何把1MHz的正弦信号放大10倍左右?

楼主(2010-11-26):
请教达人如何把1MHz,幅度为几百毫伏的  差分 正弦信号放大10倍左右,信号含有干扰,后面有带通滤波器(选出1MHz信号)和峰值检测电路进行处理?
1、有什么好的方法?
2、现在我采用运放来放大,但是符合运放的GBW\SR 很少,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做?先谢过。

楼主:
op37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查了下op37,它的SR 17v/us  GBW是63MHz  因为我先前用AD827  GBW为50MHz SR为300V/us  觉得op的SR 好像也不够吧

网友B:
用三极管不得了

楼主:
用三极管不得了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一下三极管的型号?用运放比较多,用三极管有点不习惯。。。给个范例

网友C:
用两级放大吧

楼主:
用两级放大吧
引用 网友C:
两级放大的话 后面还有低通高通滤波器,那么这样的器件需要很多,就比较贵了

网友C:
两级放大的话 后面还有低通高通滤波器,那么这样的器件需要很多,就比较贵了
引用 楼主:

用两级放大不就多用一个运放,两个电阻嘛?(要求最低的情况)。要求不高的话前级用OP37放大2-3倍,后级再用AD827放大5-3倍。后面用低通滤波器啥意思?你用单级放大就不需要滤波器了?

楼主:
用两级放大不就多用一个运放,两个电阻嘛?(要求最低的情况)。要求不高的话前级用OP37放大2-3倍,后级再用AD827放大5-3倍。后面用低通滤波器啥意思?你用单级放大就不需要滤波器了? ...
引用 网友C:
谢谢sxdxy。担心op37的SR不够。AD827 放大了几倍,也很小,按照ad827的数据手册,应该能满足的。想不明白了

楼主:
单独做了一个实验,几百毫伏放大2倍,输出是1.5倍的信号,信号在示波器上看不到畸变,但是没有放大到2倍。信号小,几十毫伏输入就能放大到2倍。GBW是衡量小信号的么,输入信号幅度一大就不能用GBW来衡量么

网友C:
SR够不够跟输出幅度有关,输入输出在2-3V,OP37的SR应该不是问题,2pi*f*A<=17V/us就行。当然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只有你自己清楚,只能有限地提些建议了

楼主:
非常感谢sxdxy,提供了分两级放大的方法。很给力。。只是op37 已经在临界值了,有点不放心。

网友D:
三极管。功率三极管。运放不放心很正常

网友E:
一个AD811轻松搞定,30M信号放大到20Vpp都没问题

网友F:
若AD811输出电流不够,用多个并联使用!

楼主:
一个AD811轻松搞定,30M信号放大到20Vpp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找找看。对选运放型号不是很熟。。。

楼主:
若AD811输出电流不够,用多个并联使用!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这只要电压信号 ,对电流还没要求。^_^

网友G:
扭一下示波器

网友H:
这样的工作频率,建议用分立元件。

网友I:
用TI的OPA820,放大十倍一点问题没有,当片就可以实现,当然用两片更好。这个我暑假用过。你可以查阅datasheet

楼主:
用TI的OPA820,放大十倍一点问题没有,当片就可以实现,当然用两片更好。这个我暑假用过。你可以查阅datasheet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的建议,还提供了一个运放型号^^

楼主:
这样的工作频率,建议用分立元件。
引用 网友H:
因为后面还有滤波器电路和峰值检测电路,用分立元件自己真没做过。。。是在办法的话,我就试试这个。xiexie maychang

网友J:
根据你的信号和频率加放大倍数一个共射的9018够了,即使外有虑波那就再加射随变换下阻抗可以啦。

楼主:
根据你的信号和频率加放大倍数一个共射的9018够了,即使外有虑波那就再加射随变换下阻抗可以啦。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提供的三极管。是不是后面的滤波器电路和峰值检测电路都采用 分立的三极管呢?能不能提供一个范例看看,分立元件设计1MHz的电路没试过,平时涉及的都是低频信号,用得最多的是运放。这次遇到1MHz,发现运放不行了。。。

网友J:
几百毫伏,就是不知到底是几百,太大的话估计9018还不行。只要选择特征频率大点的三级管就够了。对交流信号,c极电阻与e 极电阻比约为10。1mhz频率不算高。

楼主:
几百毫伏,就是不知到底是几百,太大的话估计9018还不行。只要选择特征频率大点的三级管就够了。对交流信号,c极电阻与e 极电阻比约为10。1mhz频率不算高。 ...
引用 网友J:
300毫伏的样子。放大10倍,刚好在AD的电平范围。如果采用了9018前级差动放大后,后面的滤波电路和峰值检测都要用9018,觉得自己有点困难去搭分立电路。
     我还想问一个,像这种1MHz的信号或者更大的信号,是不是都是采用分立元件来搭的呢?用运放和分立元件各种性能,稳定性温漂啊,有什么区别?工艺方面觉得运放做的比较好。对分立元件设计电路不是很熟悉,现在弄得糊涂了。

楼主:
做好了板子,是8脚双运放这样的封装。所以想找同样的封转,省得再改板子。

楼主:
改用电流型的AD8008,热的厉害,不敢测试了。貌似电流型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