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功放电路问题,救命!!

楼主(2010-11-26):
这个功放搭了一周了,总烧后级的三极管。我只有TIP122,127,是达林顿管,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用一级推挽?

楼主: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可以做到100w吗?

楼主:
电压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A:
电路没问题,可以做到100W
放大倍数为9.1K/1K+1=10.1倍
已经有驱动极了,没必要用达林顿管(达林顿管不好配对)。

楼主:
Tr1,Tr3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Tr1,Tr3构成共发射极放大器。
注意运放输出幅度不到+/-15V(运放的电源电压为+/-15V)。若没有共发射极放大器,则因后面两级均为发射极输出,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最终的输出电压不会比运放输出幅度更大,只有更小,这样输出功率就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B:
好像HWM在另一帖里面已经说明了。

网友C:
能不能达到100W,在管子没问题,散热没问题的前提下,看直流电压、输出摆幅和负载。理论上给8欧姆负载输出100W功率,DC电压只要正负40V就行了(VCC^2)/(2R),但是共射放大管有射极负反馈电阻,还有后面两级跟随器的两个基射级压降,因此输出正弦波摆幅到不了VCC和VEE;还有8欧姆喇叭不是纯阻负载,首先喇叭内部是由线圈绕起来的,自然就是一个电感,线圈与线圈之间有分布电容,故其阻抗在不同频率下是不一样的,其阻抗通常要大于8欧姆。所以这个100W功放的DC电压设置为正负45V

网友D:
这个我有经验。减少交越失真的热补偿管子没有正确安装问题。导致输出管子电流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进而热击穿。

补偿管子必须和大功率管热同步,或者你干脆去掉补偿管。如在图中你可以减小6.8K+4.7K电阻,允许些微交越失真,这样肯定不会烧管子。

或者你多加几个管子,并加大一点点0.47欧姆电阻。

网友E:
此图来至于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上册,Tr1 Tr2 为共射级放大,Tr3,Tr4为射级跟随,后面的四个管子是用来分流的,因为100W、8欧姆负载时,电流在12A以上

网友C:
此图来至于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上册,Tr1 Tr2 为共射级放大,Tr3,Tr4为射级跟随,后面的四个管子是用来分流的,因为100W、8欧姆负载时,电流在12A以上 ...
引用 网友E:

12A以上?100W/8 ohm=12.5A?;P

网友F:
又是铃木的树上的,这图实验室一师弟调了一周,要看输出级管子电流是否满足够大,还有电压放大级这一级的静态电流。

网友G(2011-04-16):
好像是哪本书上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