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PicroBlaze中Input延迟问题

楼主(2010-11-26):
最近帮别人调试一个工程,碰到一个PicroBlaze问题.
然后写了个简单的回环测试.
psm代码如下:
     CONSTANT LCM_READ, 08
     CONSTANT LCM_READOUT, 01
     CONSTANT LCM_CONTROL, 02
     CONSTANT LCM_DATAOUT, 04
     NAMEREG SA,CONTROL
     NAMEREG SB,LCM_DATA

             ;
      start: LOAD CONTROL, 04
               LOAD LCM_DATA,00
               LOAD SF, 00
               ENABLE INTERRUPT
             ;
DATAOUT:    OUTPUT CONTROL, LCM_CONTROL
                    OUTPUT LCM_DATA, LCM_DATAOUT
                    OUTPUT SF,LCM_READOUT
                    INPUT SF, LCM_READ
                    ADD LCM_DATA,02
                    ADD CONTROL, 01
                    JUMP DATAOUT
              ;
VHDL中的连接如下:
  IO_registers: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 lcm_control register at address 01
      if port_id(0)='1' and write_strobe='1' then
        lcm_read_test <= out_port;
      end if;

      -- lcm_control register at address 02
      if port_id(1)='1' and write_strobe='1' then
        lcm_control <= out_port;
      end if;
      -- lcm_data register at address 04
      if port_id(2)='1' and write_strobe='1' then
        lcm_data_out <= out_port;
      end if;
  -- read lcm_data
      if port_id(3)='1' and read_strobe='1' then
         in_port <= lcm_data_out;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IO_registers;

然后在仿真的时候,总会有一个XXX状态,并且回环读回的lcm_read_test总是比lcm_data_out慢两个循环,psm代码中没有延迟,应该最多慢一个阿.求解

楼主:
小版我找到原因了,问题还是出在时序上.
我在这里顺便分享下,希望之后有同类问题的朋友可以不用再纠结,呵呵

问题出在  if port_id(3)='1' and read_strobe='1' then 这里,等到read_strobe读信号置1,在PSM中已经完成了一次读取,但是这个时候需要读取的数据刚送到读取端口,也就是其实这一次没读到.要等下一个周期才能读到,所以在波形上看到一个XXX状态,并且所有的读取后再输出的数据,慢了2个循环.

所以 这里改为 if port_id(3)='1' then 就避免了时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