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bug

楼主(2010-11-26):
不算大,但也是个bug:
未结帖被移动至其它版块且保留转向时进行结贴操作后,在我的社区导航栏内“我的未结主题”中仍显示该帖未结,虽未发现影响结贴率,但毕竟留在那,易产生误会。

网友A:
正在研究……

网友B:
bug就是你一出门就要遇见下雨,bug就是吃面条时总是有苍蝇飞过来,bug就是当你想happy时总是受到一只猫咪的惊吓

网友C:
bug就是你想打开doors,却鬼使神差的打开了Windows
——这就是思维开小差时的BUG:)

而你还以为开得是doors,顺便就走了出去——然后.... 忽然发现你住在十楼!
——哈哈,这就是致命bug:lol

网友D:
哈哈,谢谢楼上几位的解释,俺虽然不太明白,可是俺慢慢消化。

网友E:
原来幽默王都集中在这里!

网友F:
俺的书楼到现在都结不了贴。杯具。。。。

高楼的危险再次体现。

网友G:
俺的帖子就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影响结贴率!

楼主:
该bug不影响结贴率,9、10楼的问题不是这个bug造成的。

楼主:
俺的结贴率目前是100%,但在“我的社区”中仍有未结主题的提示,我说的bug指此。

网友G:
我去试试

网友G:
还是不行  不在未结主题里面出现了 不过还是影响结贴率
我的帖子都结了 可是还是只有98%

楼主:
楼上的情况如果是bug也是其它bug。

楼主:
先检查是否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D:
俺的结贴率也是100%。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的

楼主:
该bug开始提醒我有长期未结帖了……

网友D:
那就去结贴好了,哈哈。。。

楼主:
伟林乱打哈哈!

网友B:
不知道谁想出来的主意,结贴浪费时间,哈,俺就不结

网友H:
该bug开始提醒我有长期未结帖了……
引用 网友D:

那就去结贴好了,哈哈。。。
引用 网友D:

但是,每次结贴都以失败而告终!永远结不了贴!

网友A:
LZ位的问题已经修正了,
其他各位的问题,可以截图给我,说明下提示原因,

网友I:
此贴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永远结不了贴!

楼主:
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网友D:
要养成习惯去结贴,不然上头老是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