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做的3-10V可调电路,不能电压,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0-11-26):
现在要做一个DC12V输入,3-10V可调输出的电源,不需要隔离,电流要5A,用上面的电路做,可是输出电压不可调,调整输出取样电阻,8脚和11脚的波形要么就是一个固定占空比(约25%),要么就是高电平,输出电压一直在11V左右;测量第2脚电压为0.76V,可调整输出取样电阻让第1脚电压在0.76V上下变化,8、1脚波形依然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4脚是TL494芯片的输出引脚,不必接5V电源。
以TL494的14脚为电源,用个电位器调节3脚和4脚的对地电压,看看8脚和11脚波形占空比是否变化。

网友B:
BUCK电路,电感后面咋没有整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