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管的选择,那个大大来指点下

楼主(2010-11-26):
在看TVS管的一些资料,有点看糊涂了,那个大大指点下我该选什么样的TVS管。我现在的工作电压是5V,电流3A左右,干扰电压能达60V,不知道该选那样的TVS管。

网友A:
基本上,先确定TVS关的击穿电压(Vbr)和电流(Ir)。

Vbr 可根据你的额定工作电压而定,但仅此不能确定 Ir。“干扰电压能达60V”,最大浪涌电流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用这个看看行不

网友A:
看不见图。其实看了也没用,你必须先确定那个60V的干扰有多厉害。

楼主:
也不是经常有60V,有时只有十几伏,就是一个衰减的正弦波

网友B:
关键是看功率

楼主:
TVS管的功率好像都好大,都是几百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