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功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26):
图上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共射极放大”。

放大倍数,由9.1K和1K两串联电阻确定,为10倍左右。

注意,运放后面是“反向”的。

网友B:
输入端有个电位器,该电位器的衰减也应该算进去,所以应该说“最大电压放大倍数约为10倍”。

楼主:
共射级放大,放大是电压么?如果是那没有作用啊!

网友B:
不要重复发帖。没法完整回复。

楼主:
知道了,能回答一下我上边的问题吗?

网友A:
共射级放大,放大是电压么?如果是那没有作用啊!
引用 楼主:

为何没有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放大倍数不是由反馈电阻决定的?

网友C:
知道了,能回答一下我上边的问题吗?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没用?是说最大增益约为10倍由两个电阻确定了,跟Tr1和Tr2无关?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你是不懂深度负反馈。
铃木的书虽然没有看过,很多人说这书好,但从问各类问题的情况看,这书可能反而将新手引入歧途了

网友A:
是由反馈电阻决定的呀。注意我前面的那个“注意”,然后自己看看是如何反馈的。

楼主:
我确实不懂深度负反馈,也是学铃木的书入门的,您能将仔细点吗?

网友A:
LZ:

找本书(系统讲运放的),认真看一边。什么开环增益、反馈、虚短、闭环增益等等先搞通了,然后在加入其他的“花头”(如这电路中的后极反向放大)不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答!

楼主:
麻烦各位了,我想再问下,中间增加一级放大使得它的反馈深度加深,对电路整体性能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14楼:
这是比12楼HWM所说“开环增益、反馈、虚短、闭环增益等等”更进一步的问题了。
简单地说,“中间增加一级放大”是增加了开环增益,所以确实如你所说“反馈深度加深”,这可以使整个放大器的某些指标提高一些,例如非线性失真更小一些。但需要注意,“中间增加一级放大”也会带来很糟糕的结果,例如系统不稳定发生振荡,或者频率响应不平直,或者瞬态响应不好,等等。
想要彻底理解这些,还是12楼HWN的建议,“找本书(系统讲运放的),认真看一遍”。

网友D:
记得俺在这贴里回过贴的,为神马不见了?

网友E:
LS的 问下版主: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