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学PROTEL DXP

楼主(2010-11-26):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说明,然后实际操作使用,有问题再查说明。这是学习使用任何“工具”的通法,不仅针对Protel DXP。

网友B:
动手,动口,动眼;多练,多问,多想。

网友C:
找一个现成的项目,照着从头到尾做一遍,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D:
买本书  照上面的流程 实例全部来一遍  再自己弄个项目  就可以学会基本的操作  要彻底弄熟练 只有靠多练 多问 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