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为什么会引发相位延迟???????

楼主(2010-11-26):
看电子技术课本时,有个问题始终弄不明白,书上说交流正弦电通过电感时,电压和电流不再同步,有90度的相位差。
我的理解是电感就是许多扎的线圈,当有交流流过时,由于会产生电磁场,而这个电磁场是变化的,所以这个变化的电磁场将在电感的线圈上产生感应电动势(自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将阻止以前的交流电压的变化。但它是怎样把电压和电流弄的不同步的还是没有弄明白!!!!!!!!!
整体上来讲,电压加在导向上,就会促使电流整体向一个方向流动,形成电流如果电压和电流不同步,是不是从我把电压加在导体上开始,很短很短的时间,后才有电流过来。电流和我加电压的时间不同步,但是电流,很能够产生电流的电压的时间还是同步的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同步,一定是加电压(或电场)后,导体内部有个电压(或电场)和加上的这个的电压方向不同,首先要把内部的这个电压(或电场)给抵消掉,才能产生电流。
是不是这样理解了??????欢迎各抒己见!!!欢迎大侠来拍砖!!!

楼主:
感觉物理很重要,否则有些基本的东西很难理解。。。。。。3极管加入杂质后,按照书上的解释,应该都发生化学变化了(共价键都变了)。。。。。。

网友A:
画出正弦电流波形曲线,看看曲线上哪一点斜率为零,哪一点斜率最大(正值),哪一点斜率最大(负值)。然后回忆一下感生电动势公式。再看看感生电动势正弦曲线与电流正弦曲线之间的相位差。

楼主:
电流正弦曲线在峰值是斜率为0,即di/dt=0,此时电流变化最小。在过0点上升是,正向斜率最大,在过0点下降时,负向斜率最大,即di/dt最大,电流变化最大。
感生电动势E=ΔΦ/Δt,表示的是磁通的变化率。因为磁通是电流产生磁场出现的,所以应该是电流变化越大的时候,产生的感生电动势越大。所以在di/dt=0时,产生的感生电动势最大,在峰值,当电流最大时,产出的感生电动势最小,为0.
所以说,交流和感生电动势的相位差是90度。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点,我想问问这个电流产生的感生电动势,和外加的交流电压有什么关系,会叠加吗?

网友B:
电路:
回路1,DC+ ==》 SW(开关) ==》(左)L(右) ==》 R ==》 DC-
回路2,D-(二极管负端) ==》 L ==》R ==》D+(二极管正端)

简单点理解:
因为: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
所以:
初始状态:开关断开,支路电流为零。

当开关合上时(瞬间)。回路1因L电流不能突变,所以支路电流为0。DC的所有电压加在L两端。
--电流滞后电压。

可以同理分解: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吧,开关断开,电感两端电压的电压骤减,电流在骤减,因为电流的突变,产生了很大感应电动势,如果右边是一个灯泡,还可以把灯泡点亮。。。。。。

网友A:
4楼:
现在电路中有两个电动势,一个是电源(交流),一个是电感中的感生电动势,此外还有电阻(即使电路中没有,实际电感也有绕线电阻,电源也有内阻),根据这些列出电流方程。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导,U=Usino,E=kdi/dt,U-E=i(R0+R),好像是关于u,i的一个方程,忘了怎样解这样的一阶方程了!:'(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导,我下去看看这样解这样的方程。9# maychang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以在di/dt=0时,产生的感生电动势最大,在峰值,当电流最大时,产出的感生电动势最小,为0.
所以说,交流和感生电动势的相位差是90度。
这个推论不怎么理解,可以说明白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应电动势是靠变化的磁场相对电感的线圈有相对运动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是有变化的电流产生的,而且磁场的大小和电流变化的速度成成比,也就是E=Kdi/dt,看交流的正弦曲线,在波峰是,电流变化=0(斜率)是最小的,所以这时产生的E=0最小。而在电流正向过0点时,电流变化最大(斜率),这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E到最大值。所以可以看出产生的电动势E,和电流相比,相位相差90度。。。。。。。

楼主:
而如果回来中有电阻R,则UmSINq-E=i(R+R0),是一个一阶导数方程,这个方程是关于Umsinq,和i的方程,也就是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的关系方程,解这个方程可以看到它们有90度的相位差,不过我也不会解这样的方程。应该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A:
11楼:
“所以说,交流和感生电动势的相位差是90度”
一定要说清楚,“交流”指交流电压还是交流电流。
与感生电动势相差90度的,是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则相差180度。

13楼:
该方程的解,是余弦函数。余弦函数当然与正弦函数相差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