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怎么动态分配内存?

楼主(2010-11-26):
如题

楼主:
有没有标准C里面malloc这样的库函数

网友A:
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

网友B:
STM8S的内存容量这么小,有必要进行动态分配内存吗?

楼主:
有时候也用到的啊,比如给用void指针的时候,用之前分配想要的数据类型的内存,内存不需要很多。很想知道怎么用的,哪个大虾能给我举个例子,比如动态链表的建立

网友C:
lwip里的mem.c/h模块,正在用。很好很强大,谁用谁知道。

网友C:
不过如果不用OS的话,在分散加载文件里把heap和stack都分配好,直接用C的malloc拉倒。

楼主:
6楼你说的lwip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要导入到st编译器的库?

楼主: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我邮箱是liangzhk888@163.com
不止mem.c/h等源代码的吧,呵呵

网友C:
做技术首先要学会搜索资料,上google搜lwip,到处都是下载链接。
ps:如果水平还处于使用库的阶段,建议还是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