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上午程序,最后单步调试才找出这个BUG

楼主(2010-11-26):
u8 RAM[10]; u32 data;

              RAM[0]=3;
              RAM[1]=4;
              RAM[2]=5;
              RAM[3]=6;
              RAM[4]=7;
              RAM[5]=8;
              data  =   RAM[0]*100000;
              data  += RAM[1]*10000;
              data  += RAM[2]*1000;
              data  += RAM[3]*100;
              data  += RAM[4]*10;
              data  += RAM[5];

设想data最后等于 345678,但实际有时得不到正确结果,和RAM中的数字大小有关,下午下班发答案

网友A:
LZ把U8改成unsigned long 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貌似类型需转换成32位处理

网友C:
data  += RAM[1]*10000;

这句有问题吧
先计算 RAM[1]*10000;
是按16位计算的
然后按32位加的。

如果是7,8, 9 的话,结果就错了

网友D:
把“u8 RAM[10];”改成“u32 RAM[10];”如果还会有错你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E:
类型转换有问题。插入一条:
data  =   RAM[0];再计算即可。

楼主:
呵呵,编译器IAR

确实是data  += RAM[1]*10000;这句有问题
结果比楼上想的溢出更离谱,因为10000刚好可以用16位存储,RAM[1]*10000竟然被转换为signed short计算
4*10000 = 40000 = -25536
最后计算也被转换为有符号数data=300000-25536=274464

看来编译器计算时是优先把不明的数转换为有符号,有符号和无符号都参与计算时则按照有符号计算

网友F:
知道8位机的 悲哀的了吧

网友G:
这个真的要小心

网友H:
弄个长整型中间变量就行了。
unsigned long tt;
tt= RAM[0]*100000;
data +=tt;
都这么写就行了。这个错误我也犯过好多次。:$

楼主:
我是直接在每个数前面加(unsigned long)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