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 不能进入掉电模式 求助

楼主(2010-11-26):
执行下列语句后不能进入掉电,只进入休眠,为什么。电流一直下不来

   SCB->SCR = 4;  //告诉内核 要进入DEEPSELPP模式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0;  //1 等待CPU执行 WFI指令 后才进入掉电
   SYSCLK->PWRCON.PWR_DOWN = 1;
   DrvSYS_Delay(100);//100ms
   __WFI();

网友A(2011-04-10):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A:
你的芯片其它管脚有没有直接高电平接地的

网友B:
什么数据显示没有进入掉电呢?我感觉应该进了的吧!SYSCLK->PWRCON.PD_WAIT_CPU =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