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的缺陷!

楼主(2010-11-26):
经过验证,STVP软件对STM32烧录的支持有重大缺陷.版本是3.2.0
问题是
1.    当不使用STVP的"project"菜单建立并打开STP工程文件时,只通过configure选择STLINK及STM32型号,然后通过open打开一个.HEX文件进行下载,可以烧录STM32(但是进度条显示不协调,一下飙到99%,然后等很久才完成烧录);
2.    当使用STVP的"Project"建立一个STP工程时,只能擦除,无法烧录.
    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建立STVP工程,则不能设置烧录选项(如烧录前先擦除,烧录前先解锁,不能设置serial number等等),每次使用都需要重新设置,非常繁琐.而且一旦先打开了STP工程,即使将它close也不能烧录了.
    还有就是按1所说的进行烧录,速度很慢,比用USART1自带的ISP慢多了,可能是每次都是整片烧录的原因吧.

欢迎大家验证.

网友A:
我以前碰见过stvd在虚拟机内无法软仿真simulator的问题。换物理机可以。
后来的新版本解决了。
楼主也可以换换系统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这个是STVP,烧录用的软件.并且换过系统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