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11-26):
MCU:STM8S105S4;

我使用TIM4控制3个LED的跑马灯;
TIM4的初始化程序为:
void TIM_Init(void)
{
    /* TIM4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4_PSCR = 0x04;              /* Configure TIM4 prescaler =16. */
    TIM4_CR1 |= 0x80;
    TIM4_ARR  = 0xFF;              /* Configure TIM4 period. */
    /*TIM4 counter enable */
    TIM4_IER |= 0x01;              /* Enable TIM4 OVR interrupt. */
    TIM4_CR1 |= 0x01;              /* Enable TIM4. */
}

对于这个程序我有个疑问:
经过调试发现:语句TIM4_CR1 |= 0x80;在这个初始化程序中可有可无;
还请高手门解答;

网友A:
TIM4_CR1 的最高位是预装载位,要是你的预装载值是一个固定的,当然这个位是不位起作用的。你的值要改变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的作用了,具体你可以看TIM1,里面有这个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