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两个电源的应用

楼主:
我有一个摄像头(工作电压为12V),一个视频存储模块(工作电压为3.7v),摄像头与视频存储模块相连,存储摄像头录下的视频数据,这个系统我想这样供电,摄像头工作电压为12V,用十节镍氢电池供电,视频存储模块用3.7V锂电池供电,然后将两种电池共地,不知道会不会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10-11-26):
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电池做电源?维护、使用相当麻烦
  就一组12V电源,3V7电源用12V加DCDC得到就行了。

楼主:
呵呵,楼上您好,您说的对,我是想那个视频存储模块的工作电流有些大,我想锂电池有大容量的(1800mA),所以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B:
那就3.7V升到12v嘛,用颗34063估计就够了

http://www.sooic.com/Regie/Regulator/SwitchRegulator/InductorRegulator/MC34063-Calc.asp

楼主:
哦,这个方法不错,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就是两个电压供电的设备连在一起,电压不同,在数据传输上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C:
处理好数据线的电平匹配就行了.

跟电源的电平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