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进来帮我看下这是红外发射管吗?

楼主(2010-11-26):
好吧,我承认照片拍的是糊

我第一次熟悉红外,

1.那个黑色的是接收管吗? 是不是论坛上面很多网友经常说的频率为38K的那种? 型号是JK2EDGV-381-3P

2. 前面2个白色的是发射管?? 发射频率也是38K吗? 谢谢啊,型号是IR304C-B
    等待解释..再谢!

网友A:
如果可以确定为发射及接受管
1.黑色为接受管 频率不一定为38K
2.白色为发射管
3.可以用TX-2做一个载波电路试一试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这看也看不出什么来的。很多东西长的一样的

楼主:
试试就知道了,这看也看不出什么来的。很多东西长的一样的
引用 网友B:

这..这能测? 怎么测呢????

楼主:
如果可以确定为发射及接受管
1.黑色为接受管 频率不一定为38K
2.白色为发射管
3.可以用TX-2做一个载波电路试一试
引用 网友A:

请问TX-2是什么?  怎么测呢?

网友C:
LZ有型号是很好办的。

1  首先告诉你TX-2是IC
2  红外发射管直接测量方法跟LED测试一样,把电压调到2.5V,不用电阻,用试触的方式。亮了是LED。无过不亮,且电流很大 很有可能是发射管。(还有光电管什么的)。

网友D(2013-12-27):
红外对管,用38kHz的载波信号即可!!

网友E:
两个脚的和普通LED一样测,保险起见,还是串个电阻吧。如果亮了就是普通LED,不亮的话,用手机摄像头看一下亮不亮,亮了就是红外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