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存储器

楼主(2010-11-26):
有没有低电压存储器?1.5V供电的?-----24AA64也要1.8V供电。
(原产品供电及芯片都是1.5V的,现在外加存储器!)

网友A:
1.8的多啊~~~其他参数什么要求,只要1.5V就行?

楼主:
就是要在1.5V的电池工作的产品内使用,所以要找1.5V的存贮器

网友B:
MICROCHIP - 24VL014T
1.5V. 93LCX6B.  X = 7 or 8. 93AAX6. 93LCX6. 93CX6. 93AAX6C. 93LCX6C. 93CX6C. X = 7 or 8
好象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