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NUC120的IO口做NANDFLASH的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0-11-26):
想麻烦各位高人一下,用8位IO作NANDFLASH的数据线,这8位IO在电路上要怎么处理,在程序上,要怎么定义,输入输出时要注意什么,谢谢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A:
华邦有准双向IO,相对好接些。
一般写1即输入。
注意写后的线与问题。
若是三星的可能再需要最多7根控制线。
而且还有坏块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看数据手册,其次在程序上的定义与你的电路图有关

网友A:
模拟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