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板,大家帮我改一下

楼主(2010-11-26):
(图片)

网友A:
建议口到插针之间串电阻

网友B:
原件的摆放应调整

网友C:
应该是自动布线后再手动改了一下的

网友D:
俺觉得还行 嘿嘿

网友E:
卧式电容前后左右有贴片元件,生产时能控制到这么好不?

网友F:
太乱了,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具体不好评论,---没有原理图,不知道信号的参数。

网友G:
說實話 就 IC 的 線 還順些 其它地方的線 做的 很亂 很多T型 線 也有很多銳角線 改調整 一下吧 這些 是可以 看的 到的。

网友H:
走线没啥艺术水平啊,歪歪扭扭的……特别是上下两个插件,线路走的,实在无语,看的就是不舒服!

网友I(2010-12-27):
布线看起来好乱,重新布局再重新布线

网友J:
感觉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