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研究:有关公交车上的LED报站屏显示效果

楼主(2010-11-26):
to 版主:想了半天不知这帖子发这里合适不合适,因为我米有实际的硬件环境,以下说的是我的猜想;

to 有led点阵的网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请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以下是正文--------------------------------------------------------------
问题:最近注意到公交车上的LED点阵显示屏显示的字体效果比较有意思,表现为显示的字体是稍微向右倾斜的,角度很小,我想讨论的是如何倾斜的?我的推测是在刷新每一行的时候加入一段小的延时,这样在刷新的时候就不是"同步“了,就行成了 :
              -------------
          ------------
    ---------------
---------------
的效果了;
如果没有延时的话,刷新的效果应该类似于:
--------------
--------------
--------------
--------------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字体整体移动。
欢迎感兴趣的网友请发表意见

网友A:
跑起来就斜了,跑得越快越斜,这个倾斜不是故意的,是无意的。

网友B:
LS正解。

因为滚动数据是要时间的

网友C:
认为是:
阵扫描,本身因为结构关系不同的行间有先亮和后亮之分.现在还要左或右跑,这样就造成了有先跑和后跑之分.
就斜了,

网友D:
我虽然不是搞这行的,同样也感兴趣
仔细看过不同车上的LED屏,技术水平还真不一样。
有的屏滚动效果非常好,没有闪烁,也没有一丁点的跳跃感;有的就不行。

网友E: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F:
都错了,刷新跟常规的一样,只不过用的是斜的LED点阵。:lol

网友G:
这个倾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意的。
你自己搭接出一个4个字的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问题肯定能解决。关键是多少成本。

看看中关村那大屏幕7层楼高。还播流媒体广告。

网友I:
单片机速度很快,如果是写不好,当然就是斜的

网友(2011-04-04):
8楼正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