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源是否隔离

楼主(2010-11-26):
大侠,我想问一下
一个市场上买的开关电源,已经灌封好了的
怎么才能知道他是否是隔离的呢?
当然,购买时可以问供应商
但是,能不能使用什么方法测试它呢?
比如这样可不可以呢:
测量输出V-与输入的L N之间的阻值
还有,是不是符合某个国家标准,就肯定是隔离的呢?
有没有那个标准里有这样的限制?
菜鸟求大侠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量量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的电阻来判断。

网友B: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调换着量两次更保险。因为如何有二极管的话,量电阻是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