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单片机串口程序,你读得懂吗,有问题?

楼主(2010-11-26):
/*** Initialization of Serial Port(Ex.Baud Rate setting) ***/
void InitSerial(void)
{SCON = 0x50; // SERIAL MODE 1, SM00 = 0, SM01 =1, REN=1
TMOD |= 0x20; // Timer1 MODE 2
PCON |= 0x80; // SMOD0 = 1
TL1 = 0xFC;  // Baud Rate Setting to 115200bps
TH1 = 0xFC;  // Baud Rate Setting to 115200bps
TR1 = 1;  // Timer1 START
    txbufrflag = 1;
RI = 0;
TI = 0;
txdptro = 0;
txdptri = 0;
rxdptro = 0;
rxdptri = 0;
ES = 1;  //  1}

void PU_INT4(void) interrupt 4 //中断
{  EA = 0;
     if (RI)
        {  RI = 0;
          uartrxd[rxdptri++] = SBUF; }
     if (TI)
     { TI = 0;
        if (txdptro == txdptri)
             txbufrflag = 1;
         else
             SBUF = uarttxd[txdptro++];
     }
     EA = 1;
}

char putchar(char  accum)  // 串行口输出数据
{  while (((txdptri+1) & 0x0f) == txdptro);
    uarttxd[txdptri++]=accum;
    if (txbufrflag)
       {txbufrflag = 0;
       TI = 1;}
    return accum;}

unsigned char GetcomLn(unsigned char *temp) //获取串口接收的数据
{unsigned char byData,count;
  count = 0;
while(rxdptro != rxdptri)
  {temp[count++]  = uartrxd[rxdptro++];
    for(byData = 0; byData < 30; byData++)
       {if (rxdptri == rxdptro)  wait_1us(5);
          else  break;}
   }
temp[count] = 0;  //字符串最后加一空格
return count;
}

请教问题:putchar(char accum)while (((txdptri+1) & 0x0f) == txdptro);有什么作用?
      以及GetcomLn中那个for循环有什么用?

网友A:
获取一次连续的输入用的

网友B:
老实说:不懂

网友C:
没有看见 uartrxd 等数据的定义, 估计是个 16 字节的字符数组.
while (((txdptri+1) & 0x0f) == txdptro); 应该是个小技巧, 将 uartrxd 的数据指针的高位4位屏蔽掉, 提高程序健壮性.

GetcomLn中那个for循环应该就是用来延时, 估计是等待接受数据吧.

网友D:
1. 如LS所说,与FIFO深度有关:当FIFO满时停止向FIFO写入数据。

2. 当FIFO读空时延时等待,来数据后则立即送出,等待超时后则视为字符串结束。

贴出的这段程序用指针都没有边界保护?发送时对TI的用法好像有点那个……

网友E:
典型的队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