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S485和RS232的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0-11-26):
RS485选用5V的TVS;RS232选用15V的TVS。不知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485一直用的P6KE6.8CA

楼主:
请问2楼232用什么呢?

网友B:
应该比工作电压稍微高点,例如485用6.8V的保护,232用20V左右的保护等,具体用什么,你用BAIDU一搜就能出来很多,广州ZLG应该代理这方面的芯片,你也可以到他网站找找看。

网友C:
485一直用的P6KE6.5CA

网友D:
郁闷,谁有课题设计啊

网友E(2011-01-11):
RS-485芯片工作电压较低(5V左右),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7V~+12V),TVS管选型为P6KE6.8CA和SMBJ6.5CA。考虑RS485的远距离传输,推荐选用MCC-SMBJ6.5CA。

RS232接口工作电压最高12V,TVS管选型为浪拓的BS0150MS。

在RS-485数据接口的TVS管选型:TVS 二级管的击穿电压UZ 应高于信号线上传输的信号电压,在此前提下,Uz 应尽可能选得低一些,较低的Uz 可使RS - 485 通信芯片得到可靠保护,并且具有较大的通流容量, TVS管Uz 应选择一致,其值一般可按以下公式选择Uz = (1. 251. 4) Um
上式中的Um 为正常信号电压幅值。

网友F(2013-05-30):
引用 网友E:
RS-485芯片工作电压较低(5V左右),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7V~+12V),TVS管选型为P6KE6.8CA和SMBJ6.5CA ...

你好,我想问下为什么要在两线之间也要加个TVS管?有这个必要吗…………?又劳了!

网友E:
防护电路不仅要提供高能粗级保护和低能量的精细保护,同时还须分别对数据线提供精细差模保护和对地共模保护。

网友G:
485到底用多大的TVS保护关键看你应用
如果从机很多,千万不要用6.8V的,也不要仅仅使用TVS,这样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的

网友H:
好帖标记一下

网友I(2016-12-28):
过压保护推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