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0-11-26):
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有十几页,而且都是英文的,如何才能快速浏览数据手册,还有芯片的时序图如何看,对编程有哪些影响

网友A:
芯片的典型接法是必须看的

网友B:
用到什么看什么就行了

网友C:
看开发板代的历程用到了哪个寄存器了,看看人家是为什么用到这个寄存器的,为什么在那个位置用,不过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尽量还是踏实的从头到尾看吧,没有捷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如果是刚开始学,就从头到尾看一遍,看的多了,就知道哪些是你需要看的了

网友E:
刚开始看全英文的芯片数据手册,一般都很头疼

网友F:
时序主要是有关芯片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写的,如果写程序不看时序,有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G:
刚开始看数据手册,最后都看一下

网友H:
刚开始看全英文芯片手册的时候,也是很头晕,后来看多了,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