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发热

楼主(2010-11-26):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共模电感发热,甚至线圈烧断的,在一款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控制器中使用的共模电感,前面的5A保险完好无损,可共模电感烧断了,一批产品中发现了3台同样现象,迷茫中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共模电感,用多粗的线绕的?
5mH,是比较大的电感,匝数肯定不少,估计用线太细。

楼主:
直径0.5mm的线,不细了,匝数有30匝,正常电流不超过3A

网友A:
3楼:
0.5mm线,在共模电感的散热条件下,大约只能承受1A多电流。

网友A:
你不妨在电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用手摸摸该共模电感看热不热。

网友:
不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