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发热烧断

楼主(2010-11-26):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共模电感发热,甚至线圈烧断的,在一款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控制器中使用的共模电感,前面的5A保险完好无损,可共模电感烧断了,一批产品中发现了3台同样现象,迷茫中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点评):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B:
不要各版面重复发帖。重复发未必能得到最快和最充分的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后来查出原因时两个绕组的漆包线通过磁芯而短路

楼主:
不会是这种情况,绕组短路那他前面的5A保险会烧断,而且磁芯有朔料外壳

网友D:
发热?一般共模电感只存在铜损,线径太细了或是磁芯饱和造成的发热损坏。

网友E:
共模是对称绕组,工频电流不可能让它饱合;
共模电流也不可能让磁芯饱合,因为共模的频率都在M级,电压幅度也不是太高,二者之积远小于共模电感的伏秒容积。

网友D:
理论上是对称的,难道就不能事实上不对称吗?楼主没有给出足够的条件,俺是否可以怀疑其绕组不对称呢?

网友E:
可以,可以怀疑,伟哥请举一下例子,什么情况下共模能不对称,学习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磁芯饱和,两绕组是对称的,测量都是电感为5.33mH,有没有可能发生谐振

网友E:
谐振的可能性要排除,EMI滤波器可视为LPF,截止频率要远低于开关频率,而且阻抗要严重失配,才能获得大的插入损耗

网友E:
检查你的共模电感吧,看看额定电流是否满足,还有就是电机频繁启动的话,铜损以电流的平方急剧增加,如果共模电感本身的热容量不够,那就不能安全运行,需要换用更大规格的共模电感。
大规格的共模,电阻减小的不多,但它的热容量会增加许多,瞬态热阻小了,耐冲击能力也会改善。

网友B:
楼主在另一版面说了,共模电感用的是线径0.5mm的线。

网友F:
是否是你的电感线径太小呢

网友B:
14楼:
0.5mm,你自己算算在共模电感的散热条件下允许多大电流。

楼主:
我做过温度实验,3A电流温升30度,出现问题时环境温度不过10度,还有我额定工况电流在1A左右,极限情况到3A,而且时间很短,电机起停频率也很低

楼主:
还有三次烧断都是在共模电感引脚折弯处,是否铜丝在那有损伤,造成局部接触电阻增大,局部发热烧断的可能

网友E:
整流桥后多大的滤波电流?整流桥的导通角是很小的,1A的平均脉冲电流,有效值可不止1A

网友G:
抽样:
线的裕量不高.
如果来料有压损时,就容易在压损的地方烧断.

抽样看看来料
在弯/折的地方是否存在压损....

楼主:
把原来烧断的电感用焊锡丝焊好后又投入运行了5天,电感温度30度,抽样检查了电感折弯处,压损不太明显,可能放大镜倍数不高,看不太清楚

网友H(2011-04-20):
这个要看负载来选了,至少几A

网友I:
看上去挺神奇的现象!

网友J:
共模电感线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