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漏电大

楼主(2010-11-26):
5.6V稳压管在4.0V时漏电大(有2uA,因为不保证在4V时永远只有2uA,所以不敢用),影响待机电流,有没有什么替代产品?(5-10ua保证都行)

网友A:
较低电压的稳压管特性都比较“软”,较高电压的稳压管(6~7V以上)则较“硬”。

网友B:
那只能用LDO稳压器,是一种低耗能的元件电感

网友C:
LDO稳压器也不记得, 静态电流也都不小哪, 远超 2uA的

楼主:
也不管什么规格书,理论了,只要成本低,生产能做,质量能控制,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