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讲解这个程序(6264扩展内存)

楼主(2010-11-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0;
void main()
{
  uint i;
LED = 1;
for(i=0;i<200;i++)
{
   XBYTE=i+1;
}
  for(i=0;i<200;i++)
{
   XBYTE[i+0x0100]=XBYTE[199-i];
}
LED=0;
while(1);
}

网友A:
采用绝对寻址

网友B:
硬件是典型的接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至于软件,LZ去看一下XBYTE的定义便知,那就个指针转换而已

楼主:
for(i=0;i<200;i++)
{
   XBYTE[i]=i+1;
}
  for(i=0;i<200;i++)
{
   XBYTE[i+0x0100]=XBYTE[199-i];
}

这里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写俩个for循环呢

网友B:
对XRAM初始化,应该是测试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XRAM是什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写进去呢